三天遇到两例cpu坏的,是不是hp的又一通病

楼主(2010-09-02):
第一台是hp 540 现象为开机几秒掉电反复开五六次可以正常进系统正常使用!!拆机测量,上假负载cpu供电正常,有复位!!上cpu无cpu供电,换cpu故障排除!
接着一台为hp 541现象为加电无显,cpu供电正常,鉴于刚刚一台cpu坏,更换cpu,居然也亮了!碰到此类机型可以借鉴!

网友:
前个星期也遇到一个HP上网本的。也是CPU坏。但CPU是和主板集成的。所以把主板换了。至于通不通病,不敢说

网友:
昨天同事有台CQ61的硬盘坏了 ,取下硬盘晃一下就有声音,里面的什么零件掉了··

网友:
平常很少见Intel cpu坏的 amd的倒是坏的多

网友:
540我遇到两台CPU坏的了

网友:
amd的cpu本来就坏的多,这就是cpu的通病

网友:
修的少还没遇到过几台CPU坏的,这HP机器真是不想多加评论了。

网友:
AMD好多坏的,发热量有关吧

网友(2017-05-14):
cpu供电坏的主板很多cpu都坏了

网友:
我这里有台东芝换了3个U了,不知道哪里毛病

网友:
AMD U坏的多是正常的,INTEL U I3 I5坏的也是很多的,INTEL 老U别人说坏的少,反正我是好多次都是换U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