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老本时开时不开 。。。

楼主(2010-09-02):
一台富士通的老本 时开机时不开    ,不开时 电流跑到0.4A 就不动了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啊?

网友:
CPU没有工作,查CPU供电电路

网友:
回复 [url=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id=1853385&ptid=24042
    但是CPU下了以后 ,是有CPU电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集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