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330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0-09-02):
HP nc6330的故障为插电池不开机,但是再把电池扣下来再开机就可以,再开机就不行了,只能开一次,插电源每次开机都可以,请问有谁修过这种问题的。
不开机

网友:
检查下电池切换芯片,看你说那情况应该是电池插入是该芯片负载有问题导致芯片保护拉过段时间段电芯片恢复又可以开机,那么没就只能用一次.~~~~~~~~建议试试!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公共电的电压没有过来导致的,你看看那几个场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