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服务器电源开机保护(附图片)

楼主(2010-09-02):
          一个DELL服务器电源,开机保护(就像主板短路保护的那种现象),短接绿线测各输出电压都正常,请教各位老大给个维修思路,谢谢。

          附图片如下:

网友:
肯定了是电源故障吗?有没有排除主板故障?

网友:
肯定是电源故障,在正常使用的电脑上试过。

网友:
回复 无法查找 的帖子会不会是电源带载能力低引起的保护,这种情况一般是电容变质引起此类故障居多。

网友:
   接个光驱试试是否能用,可以用的话说明是带载能力降低,直接换200伏电容
是工作站电源吧

网友:
只会修ATX电源!

网友:
更换12伏的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服务器电源跟ATX原理一样的,只不过是功率大些,,,带不起负载,看看我发的那个维修经验贴子,专门修了两个带不起负载的电源,空载正常,
另外,振荡电路出问题也会带不起负载!!如果IC不一样,查一查那IC资料,修起来原理都差不多!
楼主修好了,把过程跟我们分享一下,!!!

网友:
接在主板上一组一组的断开,看断开哪一组不保护,就是哪一组问题。这样你就可以顺利的找到问题点了。

网友:
看到东西才能修没有看见就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