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比较诡异的问题....

楼主(2010-09-02):
MS-7516 (NF725TC35)两块,客户拿来是说,重启不亮,试测了下,第一块不过内存D5,摁了下北桥(单桥NV)亮了,直接返厂,第二块,问题就郁闷了,也开机,也亮,就是插上电源,点开关的时候,要等上个3到4秒中,点开关针脚,才会开机,好像根,有延迟时间一样,但是,两块一样的板,哪个都没有这像的问题,别的板也没遇见过这样的问题,求答案,大师傅们帮忙啊!

网友:
NV的桥,虚焊的很多。重焊一下吧。

网友:
面板开关问题吧

网友:
回各位大大,问题解决了,无意间,起机,看见COMS报错,按F1 ,我保存也不行,把电池取下,一测电压,才0.46V,随后,换下电池,OK,问题解决,但是,老板的话,会不开机的,新板问题却是这样的,真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