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

楼主(2010-09-02):
显卡能正常开机,不过整屏幕的花花点点,显卡是7900GS

网友:
加焊主芯片试试

网友:
我测试软件测试下  发测试结果发上来 。

网友:
花屏要么是主芯片要么是显存的事

网友:
点亮机子,用手按下显存,看看按那块后显示屏的点会乱跳的,会呢就是那块显存不行。。。

网友:
一般主蕊片虚焊的多,我修过好多了。

网友:
G71虽然GPU易空焊,不过你的显卡应该是采用三星的05年显存
换掉显存吧

网友:
一般就加焊,好不了就扔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朋友这个方法,可靠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试过2块  能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谢谢,,,相互学习。我也注册没多久,,

网友:
加焊显卡会好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有问题了,换掉吧

网友:
今天第一次修显卡 借个热风枪~加焊 OK   晚上俺立马上这买了个枪 准备长期做战

网友:
开机过程正常?会不会是你电源功率不够?我碰到过因为功率不够花屏的

网友:
80%GPU虚焊,加焊,不行植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