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VGA接头断了根针,怎么才能修好?

楼主(2010-09-02):
是不需要换根线啊?怎么换,请帮帮忙指点指点!谢谢!
显示器

网友:
只能换个头了

网友:
换线或者买个单独的15针的头换一下。

网友:
断了那个针,有的针是不起作用的

网友:
显示器VGA里有15根针
有的是不用的
大多数用的只有这几根
1 2 3
红 绿 蓝
6 7 8
地 地 地
13 14
行 场

网友:
飞天宝宝
的帖子
从内容看,建议直接送专业店维修。
都快一个月了, 没见楼主,大家还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