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的BIOS密码求救

楼主(2010-09-02):
一台联想SL410的机子,拿来解BIOS密码,我拆机就把他刷BIOS程序还是不行,【就是基地的BIOS文件】。还是有密码。
   问一下SL410是不是有密码芯片?或者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拜谢了!

在线等,急呀

网友:
thinkpad 的码片你找找了 p24S08吧

网友:
我记得是个背面的正方形的,类似CPU供电封装的一个芯片,没注意看过型号,不过我说的是T60的,应该和SL400一样。反正不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