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22 遭雷击

楼主(2010-09-02):
东芝M822 GM45芯片组 客户送来说被雷击了 加电大短!拆机测量充放电IC坏,网卡烧糊了。更换充放电IC开机可进系统运行正常,手里没有网卡芯片需要订购,再次测量没其他问题就给客户报价,客户同意。网卡芯片买来没有更换(网卡是在一块小板上的通过排线和大板相连) 先开机看看 这时问题出现了 插可调电源待机在0.00-0.01波动 测量3v,5v都有 触发之后电流变成0.01不波动 手里没有图纸在基地里找了一张M300系列的TE1M_RAMP2_FINAL  图纸 和这个差不多  , 触发后测量主板 +3V_S5电压输出正常, +5V和+3V电压没有输出,测量控制脚没有电压,控制脚对地阻值为正常范围。再查控制脚的输出管 测量PQ10第二脚有8.8V,PQ506第二脚MAINON信号没有高电位,MAINON信号时EC发出的。EC是WPCE775LAODG  更换过新的问题一样 没有这个EC的PDF 测量晶振电压为0.65V和0.55V 小弟不知道上电时序不知道要满足什么条件EC才能发出 。我用万用表拉低PQ506第三脚 机器能开机也可以进系统 这时测量第二脚MAINON信号有3.3V高电位  小弟在线等

网友:
谁给点意见撒

网友:
我的贴子块沉到 马里亚纳海沟 的底部了 咋还没人给点意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