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问题

楼主(2010-09-02):
请教各位。X61的VCC1R25AMT,待机下就有嘛,还是开机以后有的?现在一插上电源,北桥1.25V就有,微热,且网卡口的指示灯都亮,查U91 APL5912没坏,烦请知道的请教

网友:
这情况,在没正常开机工作之前HAB\北桥是不会有电压的

网友:
请检查供电管,电源管理控制信号

网友:
网卡口灯不但亮,而且你仔细看了网卡如果是好的那个电流都有一定的变化、、好多机子都是这样。。

网友:
此机是进过水的,别人修过,对照图纸查U92到D36断线,把CPU,南桥拿下来,还是如此,楼上的朋友应说对了,还应是电源管理有问题,但没有查出来,多谢朋友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