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F40

楼主(2010-09-02):
接到同行送过来的一个LENOVO F40 开机很慢.
  是怎么样个情况呢.就是两个同样的F40机器,正常的好的那个机器呢,开机出现LENOVO LOGO的画面的时候呢,整个过程只需要4秒钟的样子.
  而有问题的这个机器呢,按开关触发后,到出现LOGO画面的时间呢差不多18 20秒的样子.
 而且LENOVO这个画面出现的时候,不是一下子闪出来.而是从上到下的一格一格的出来,整个过程也是要4 5秒时间的.进系统更不用说了.更本进不去,
 拆主板没有进过水,没有被人动过.外接设备全排除了.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以为是北桥,因为是945GM集成显卡的板子.
加焊了北桥,涛声依旧.
   为了不使问题扩大,不敢乱搞了,
 完全不知道从何下手.
 有没有修到过类似问题的师傅给讲讲维修思路..感激不尽.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呢,GBM的爱坏

网友:
是不是BIOS问题呢

网友:
进过水机的麻烦,原因很多!

网友(点评):
你仔细看LZ的文章了?

网友:
刷BIOS,如果最小化还是这样,那么拆掉网卡再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真是有点麻烦,怎么修好了,回复一下啊!

网友:
BIOS问题可能性比较大主要看一下电路有没有氧化

网友:
Lenovo  X200 外电烧坏维修过程
他的维修过程

网友:
你把所有的外设取下,如果还是不行,可以加焊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先刷下biso试试 如果不行 加焊南桥

网友:
先容易的,换个CPU试下,加焊南桥 看看

网友:
bios问题哦~~

网友:
8楼真经典啊。这种问题都碰到了。

网友:
楼上说的都很有道理  我补充下  因为是集成显卡现存是要调用内存的 所以先换个内存看看  再不行 换个cpu 还不行的话就 选择 加焊/更换被桥  或 刷  bios  祝你早日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