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掉电问题,51125发热

楼主(2010-09-02):
hp cq40掉电问题,51125发热,以前就烧过一个51125了不能开机,换了一个现在能开机掉电,51125温升很快,大约7-8秒掉电,请问大家有什么好思路?另外谁有cq40机器在手边帮看下正常工作时温度如何?谢谢

网友:
查下后负载电阻和接地滤波电容

网友:
看看MOS管是不是有问题 。

网友:
  ldo负载是否有短路

网友:
ldo负载是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