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92W如何进入工厂模式?

楼主(2010-09-02):
不知是否有人调过工厂模式?我在网上找了好几个方法,都进不了工厂模式。
这个机子有七个键,分别是:I、Input、Menu、下、上、Enter、电源键。
19寸的,想看看面板信息。
电源
方法

网友:
一、关机状态下,先按住“MENU”键和"EXIT"键,在按POWER键开机
二、开机之后按“i”键就可以进入工厂模式了
另外明基新的液晶(如FP241WZ)进入工厂模式的方式如下:首先关机,同时按电源键、确定键和菜单按键,开机之后按“下”即可进入。
我知道的就这些你试下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