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亮机代码不亮机

楼主(2010-09-02):
我有好几块板子跑亮机代码就是不亮机  没有维修思路啊  有人说测VGA得三基色还有行畅信号    除了这个还有可能是哪的毛病啊  北桥

网友:
先刷BIOS,然后看显卡插槽是否有外观问题。如果显示器灯不变蓝色,查行场对地,加焊北桥或是重植/更换。

网友(点评):
谢谢啊 请教一下啊 一些品牌机的板子 BIOS那可以找到啊

网友:
诶 先打短路没有

网友:
看看网卡是不是好的

网友:
什么主板,什么品牌,你可以在站内搜一下。

网友:
尽量吧情况说具体一点,好方便大家的帮忙!

网友:
跑什么代码?有的机器BIOS数据是不同的跑电码也有区别的

网友:
BIOS交流区基本上各个品牌机的BIOS都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跑亮机代码不亮机
先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