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四位主板检测卡

楼主(2010-09-02):
    今天买了张四位的主板检测卡,本人新手,从未用过,打算插进电脑试试.(电脑是正常的,没有问题的,只是想试试卡).插入卡后,开机跑到25 24就停下来,但能进入系统.但进入后马上死机.于是放到另一台电脑上测试,结果还是跑到25 24停下来了,我电脑是没问题的,是不是卡有题,是的话就去找JS换啦!!!!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能亮机了,你还找什么POST卡的原因,重新装装系统,换换内存,硬盘,有的主板与POST卡不兼容,机器亮了,但不跑码。

网友:
不兼容!!!我汗,白买啦,哈哈

网友:
不是不兼容  是各种型号牌子的诊断卡在机子上跑马都是不一样的  你那卡是好的  放心吧

网友:
现在的Debag card不像以前那么准确了,对你新手来讲帮助不是太大

网友:
哈哈,我也一样,不过我的跑25 或d2。。。

网友:
一般插第一个槽跑码比较准。试过一板插两卡,一槽跑00,三槽跑d4,两卡互换,跑码一样,机器能正常点亮。

网友:
谢谢各位的意见啦

网友:
只要跑到25 能亮,卡就没事了,不过我建议买2位的,实用 便宜,四位也得2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