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升压电容和升压二极管

楼主(2010-09-02):
请问一下,升压电容和升压二极管,一般用在笔记本哪个电路里面?

网友:
另外,是不是每款笔记本都会有升压电容和升压二极管?

网友:
供电部分基本都有吧!

网友:
那这种升压电容和升压二极管,在外形上是不是与普通的不同,或者在主板上面的标识不一样?

网友:
需要自举升压的,就有这东西啊,升压是为了驱动MOS

网友:
LZ到底想知道什么呢,给个实际的例子问效果会更好。

网友:
是这样的,我现在接到一台V星的笔记本,故障是一按开关灯亮一下灭,这台本子,我修过四次,每次都是用风枪将主板大面积吹一下,就正常了,但每次只能保个两个星期,就故障还原了.查了一下相关资料,可能是升压电容和升压二极管不良引起,也就是热机正常,冷机就出现故障.所以我想了解一下,这两个元件,因为对笔记本主板不熟悉,所以来此一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