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 SY-I5GV2-L 重启问题

楼主(2010-09-02):
如题 进不了系统 想重新装个系统试试 进入DOS没问题 一点进PE 或 GHOST 就重启 在其他机器GHOST来释放 刚认硬盘准备释放就重启 或 卡在那里不动 进DOS用其他软件也会重启比如MHDD PQ分区都会重启要不就卡在那里BOIS刷了2个故障还是一样不是BIOS问题
那位大侠修过次板
进不了系统

网友:
重启换个电源试一试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最大,
CPU温度不高吧?

网友:
估计是供电不足 CPU !!!

网友:
检查电容有鼓包没有, 换内存

网友:
adminxur
的帖子
进BIOS里面把所有外设屏蔽掉后试一试

网友:
肯定是供电不够影起,看是否有电容失容或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