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常掉线

楼主(2010-09-02):
为什么网络常掉线,一个8口路由,和一个24口交换机,网络会常掉线,这是什么原因,请问一上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
机子要是正常的话。换个交换机口试试。。

网友:
最好说详细点儿,这个掉线原因很多,不一定是路由或者交换机的问题
先测试下,不接路由器掉不掉线?不掉就考虑交换机,掉线就考虑线路问题

网友:
请先问一下,,你的全部机器的IP地址都是自动获取的吗???
如果不是的话,要全部改成手动获取的,,,就是要设,IP地址,子网掩码。默认网关,首选和备用的DNS服务器,,,IP地址我想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怎么设吧,,DNS服务器可以打电话给你的宽带服务商,,,电信的是218.85.157.99

网友:
我这儿掉线更厉害,不超过五分钟就掉一次,自己方面的原因都想到了,应该没问题,网通的服务太差,反映了多少次都用

网友:
以前不会的,就是这段时间

网友:
系统中毒了没?系统中毒后也会出现这种状况的!重装下系统看看。还是掉的话就网络的问题了。

网友:
把交换机打开 看看电容有没有鼓包的

网友:
你看下哪台机流量大,又的电脑装了网络电视之类的软件PPS,一开机它就自动上传或下载的这种PS2软件很占网络的

网友:
局域网内有电脑中毒,ARP攻击也会经常掉线,看你的路由里有没有流量监控的,有的话看哪一个IP流量非常大,有可能就是那台电脑,好好检查下!

网友:
重病毒的可能性大

网友:
打10000问下电信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不是设备就是系统,电信的可能性比较大的  我家的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