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三笔记本,开机不跑码。型号X20

楼主(2010-09-02):
昨天接到一台笔记本,开机电流为1.08不跑码,询问客户机器问题,说是机器先是好的,就是拆开机器清理了一下灰尘,然后装上就成这样了。
分析既然是清尘,又没有全拆,故障会是在那儿呢,查上诊断卡,不跑码,查各电路电压也正常。就把主板拆下来,左看右看,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就把上CUP的风扇两个固定的拆下来,才明白,是因为这里上螺钉的时候坏事了 。线太细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线,用一般的维修线,太粗了,后来想到了,用一般的吸锡线,抽丝来补,还真不好补,线太密了,怎么办呢,想了个法,就是用高温胶布,补一根,向前移一点,这样才好了。细测每一根线,没有短路的,加电跑码了。装上显示屏,三星的画面有了。
在这里,说的是,别小看一个拆机装机,关键的螺钉长短一定要用合适的,要不然,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找不到原因了。。

网友:
是呀!拆机装机一不小心就容易把小件碰掉呀

网友:
呵呵 客户 拆机也是危险活啊  我们厂里的BGA掉点都是用那线补的 不过有专用的线好像是镀金的那个很贵 工厂倒是一大堆

网友:
做维修的就得胆大心细!

网友:
这客户装机太暴力了,螺丝应该没用对

网友:
很黄很暴力,  把黄色的线暴力搞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