挠头de 问题

楼主(2010-09-02):
AMD940针的杂牌主板插独立显卡亮,集成显卡不亮。CMOS也放电了,还是不行。这是哪的原因啊?
显卡
独立显卡

网友:
那该怎么查啊 你大概说一下 呵呵

网友:
集显不亮 可能桥空焊了 还有就是你跑线看下显卡接口到桥之间有没有个74门电路 有的话它坏的几率也很大

网友:
你要先确认你的板北桥芯片是否支持集成显卡,有很多板设计时就要求必须用独显

网友:
板子上边带集成显卡啊 代码跑26 CPU 内存都过了就是不亮

网友:
不亮那是必然有原因版主们的解答很精彩,学习下

网友:
BIOS搞过没

网友:
集显损坏了吧。还能开机实在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