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19液晶,按键不能用

楼主(2010-09-02):
插VGA线按键可以用,插上显示的时候按键全部失灵,没见过这种问题,这是怎么回事
问题
失灵

网友:
看一下,按键板有没有通地..或是漏电...

网友:
把按钮换掉先 ,二毛钱个

网友:
就先换按键

网友:
查下按钮有没有对地短路的。 或直接换按钮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