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MOS管基础问题

楼主(2010-09-02):
上次我在一个帖子中看见一位前辈说P沟道的是S供电,D输出,N沟道的是D供电,S输出。。但是我今天在笔记本维修内部资料里面看见这个··N沟道,S---D有阻值,反向无穷大,这个就说明D-----S阻值是无穷大,那我就问下既然阻值是无穷大的那么D供电,S还能输出吗?

网友:
  我们在测量的时候只是单单接了d s 没有接控制脚g ds的导通程度是由g的电位决定的

网友(点评):
请问是不是在实际电路中我们不需要考虑D---S或S---D的阻值,只看G极的电位,只有在测量他是否好坏的时候才关注?

网友:
谢谢你们的回答,算是一知半解吧,让我具体描述我也描述不出来,呵呵。

网友:
“S---D有阻值,反向无穷大”,这是我们让场效应管离线(焊下来)用万用表测试的结果。
“P沟道的是S供电,D输出,N沟道的是D供电,S输出”,这是场效应管在线(在电路中)起到作用。
两种不同的情况,你给搞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