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显示器求助

楼主(2010-09-02):
接一台EMC显示器,行管烧了换了一个5411上去,开机嗤嗤响,仔细检查后发现DMV1500M坏了,又换了一个DMV1500M上去,又烧了还伴有嗤嗤响,请问高手是哪儿的问题啊,是高压包坏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5411可以代许多行管,你烧1500还烧行管,应该先检查一下行激励电路、FBT等。

网友:
1500V的阻尼管都烧了,查B+的电压是多少。猜此机是降压供电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论是升压还是降压,B+高了先烧行管。
烧EW校正管,重点查FBT。及行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