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联想台达电源,客户把230V调到115V,然后插电,坏了,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0-09-02):
如题,我把230V-115V的这个开关给拆了,现在不知道是2个接触点合起来时230V,还是断开2个接触点是230V,求帮助,在线等,

后来拆下所有开关管测量,
W9NK90Z这是型号的是 是个MOS管,张先生育有留言说着是MOS管,STPS20S1Z00CT是双二极管,另外一个也是ST的双二级管跟这个型号不是一样的,在另外一个就是MBR2045CTG双二极管,还有一个是2个脚的,我没有测,也不知道是什么。

第一次目测没有烧毁的东西,就换了个4A保险丝,通电一会,保险丝爆了,压敏电阻起火了,估计压敏电阻之前就有损毁,今天去买了10个6A,10个2A的保险丝,花了5元,换上拆的压敏电阻,据说压敏电阻是通用的,换上保险丝,把整流桥G3SBA60也焊上,通电之前,我先用纸盒包住,怕再爆,结果没有爆,等了一会短接绿线,风扇转了,测量电压正常。
另外那个115V-230V的开关 我也拆了。 具体原理虽然不懂,大概意思懂了,谢谢楼下的兄弟姐妹们。

网友:
断开是230V,原来是5A保险丝,我接的是4A保险丝,结果通电,过了30秒的样子,突然保险丝爆了,一看压敏电阻也爆了,我现在搞不清楚115V-230V是怎么转换的,有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下,或者提供点资料

网友:
这个非常简单,两个大滤波电容串联中点上的线断开即可。

网友:
一般开关电源110V/220V转换电路如图:开关断开为220V,开关闭合为110V,此时为倍压整流电路。不好意思,不会上传图片。就是一个普通的整流滤波电路,但滤波电容是两个串联的,开关接在220v交流输入一端和电容串联的中间。

网友:
为什么断开是220V,合又是110V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一点,我明天把线拆了,重新换上保险丝,压敏电阻,看看会不会爆炸了

网友:
把开关上的线取了不要。 过压2只主滤波应该击穿了  没击穿也要换掉。

网友:
整流管都有可能坏了,把高压部分的元件先换了再说。断开是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