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65主板怪问题

楼主(2010-09-02):
一杂牌865主板,开始是无复位,cpu无供电,电源芯片是rt8800+rt9607,rt8800是四方的QFN封装的。查其DVD脚,无电压,与之相关的场管G极有5v电压,马上查前级三极管,三极管B级有高电平。说明三极管有问题,找个换上。通电跑吗正常。以为ok了。用表笔量dvd脚,主板马上断电,再开机又去量dvd脚,又断电。怀疑与dvd脚相连的场管有问题,于是换了一个。上电跑吗,用表再量dvd脚,马上断电。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求解????。。。。如果不用表笔去点dvd脚,可以正常进系统,运行正常。

网友:
我有一块845的板也一样,点IC旁的三极管也会断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正常的。。。。

网友:
本人是第一次发现这种现象,以前没注意过。

网友:
你确实没有碰到周边的脚?
还有就是RT9607的BST端电容是否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多芯片工作的时候 受外界干扰就会保护的  跑码后最好测一下CPU供电的波形正常不正常  如果正常  那么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