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Y450跑4A挡显卡

楼主(2010-09-02):
少量进水,水迹只有充电部位有,能正常充放电,清理后跑4A,换过显卡还是这样,郁闷中!!!%>_<%

网友:
电源板通病,Q1 1412的MOS管 DS击穿,造成无1.8V,你能量到1.8V显卡供电吗?

网友:
会不会是显存问题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板上两个电感有1.8V和和1.1V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确定有1.8V了,那就是显卡问题了,加焊不行就重植或换吧     (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一定对。)

网友:
这种新的显卡貌似焊接成功率不是很高哦  参考图纸检查一下 微小的供电吧  应该会有点眉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