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原装E210882 不跑码

楼主(2010-09-02):
Intel 原装E210882 CPU 类型478 内存DDR1 显卡类型AGP 上假负载打值如下
CPU:时钟 电压0.37V 核心电压和VCCA=1.46V 参考电压=0.91V
内存:VCC2.6V 负载电压=1.28V 六个时钟电压=1.25
CPI: A14电压=3.28V  A15(复位)=3.27V  时钟电压=1.58V
显卡:倒数第三脚=1.49V
可以开关机 复位。。就是不跑码,手上没有BGA和编程器。请高手指点下接下来要测社么!

网友:
哪位大哥言语一声呗。。好纠结。。

网友:
先测一下北桥待机电压

网友:
你那里什么都没有只能做一些物理测试啦!拔插和按压重复做几次,不行只能去有条件的地方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北桥待机电压怎么测?

网友:
只能用带灯负载看U座是否空焊,然后就是刷BIOS了
不然没法往下走

网友:
回复 网友B:

INTEL原装板 开机不跑码 一般都是BIOS坏还有IO坏

网友:
回复 网友C:
U座用带灯试过没有虚焊。。现在在等编程器和BGA,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货

网友:
换一下接口芯片试试。

网友:
热插拔刷BIOS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