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杂牌xp915b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0-09-02):
915主板,测开机针有5v电压,晶振正常,测117无输出电压,是0v,有输入电压5v,显然是南桥没有供电,跑开机针线路,直接进的io 的75脚,(ite8712f-a),io的76脚直接进了atx电源的绿线。是io坏了,还是南桥坏了?
io的75脚定义是panswh#/GP43,76脚定义是pson#/GP42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从天气上看应该是网卡坏了。。可以先把网卡拿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弄去了,量a14脚 pci  对地短路了,南桥完蛋了。不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昨天也修了片翔升945P的板子。。网卡。。I/O。。SC都挂了

网友:
IO应该也拆掉,如果还是短路可以杀南桥了

网友:
到A14看短路不     如果短   再打USB口    正常再拆网卡

网友:
A14南桥待机与1117产生的3.3V 是同组电压,所以没拆掉网卡网桥,1394,IO,前测A14是没意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1117无输出电压  就不用跑开机电路了  打输出脚的值  一般都是短路了
如果短路  先打所有USB数据线的对地值  如果有短路  桥挂  如果没短路  拆掉网卡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