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945集显

楼主(2010-09-02):
我现在手中也·有个945集显的hpv3000
请问楼主你最终解决问题了么?

网友:
hpv3000集成显卡,945gm的。
现象:一开始的时候电流跑到0.82,然后调到0.58不动了,怀疑是北桥问题,但是加焊北桥之后,电流直接跑到0.62不动了,重新植株,还是一样。希望得到维修思路,谢谢了!

网友:
没有用示波器打过吗? 因为机子不同  电流是不相同的! 不能光看电流就能准确判断出故障的!

网友:
你这叫维修????动不动就做桥???

网友:
有道理的分析

网友:
我也遇到过 修好的  不过忘了 修的那个 好像是 换了北桥就好了  电流也是到0.62  就不动了

网友:
硬启动完成了吧 完成后检测内存 然后显卡 现在内存没过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