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9RP 触发掉电

楼主(2010-09-02):
今天接到一个ASUS,配置还不错。但是就是不能开机,待机ISC6227输出3V、5V正常。但就是不能开机。看电流表,待机是0.10,ASUS待机本身就大,这个可以理解,但在触发的时候,点一下开关,电流马上就下到0.02,放开开关又恢复0.10。EC测得的电压也基本正常,唉……郁闷,求哪位同行帅到过这类问题希望能指点迷

网友:
待机是0.10,是不是有小短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也好像是,但是查了半天还是没有查到啊,晕死了!您指点一下吧。修这样的机器真是没有遇到过

网友:
感觉待机电流是大了点   看看那里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