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跑58

楼主(2010-09-02):
待机电流0.01,开机代码跑到58就停了,电流也停在0.64A,内存有2.5V供电,会是哪里的问题?
问题

网友:
应该到显卡了 你查查 不行换个试试 简单的

网友:
能跑到58的时候,有没有听到报警的声音?如果有的话,一个是内存没有插好,还有个安全芯片没有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