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 进水,清理后可以开机,用了几天不行,现电流0.4不显示!

楼主(2010-09-02):
清理后,可以开机,一切正常,用了几天又不行,现,电流跑到0.4不显示,内存没过,中间用手按北桥,可以启动了,电流上到1.2显示正常,现在又不行了,是不是被我按坏了,我直接按散热片,压在核心上的,G41的北桥,怎么搞,核心电压有,各组电压都有,没有短路,之前进水是可乐,没进电路板,在黑胶纸上一点点,现在按北桥可以上电,现又不行了,到底哪的问题啊,CPU复位直接从北桥到CPU,测不到,PLTRST 有,内存无时钟,确定是北桥的问题吗! 现查到时钟到南桥的时钟没有,南桥无工作时钟,肯定不工作了,南桥没有发出PCIRST PLTRST 全部无电压输出,还有时钟心片的供电3.3V正常,还有一路供电,1.5VS和VCCP1.05通过两个电阻同时到时钟,查到只有1.05V,时钟的副供电,正常是1.5V 还是1
.05啊,明显偏低啊,上面标的是1.5V VMCK电压,晕了!各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
这是就排除咯! 先把北桥干了先

网友:
明显是北桥空焊,你加焊或重做下北桥啊!

网友:
既然用手压北桥可以启动,就加焊北桥

网友:
加焊北桥先,不行的话,再重做
这个桥不好做呀

网友:
中午又可以了,现在又不行了,开了三个小时,放了放电影,突然什么都没显,屏幕白的。再开,电流还是0.4,又不行了,怀疑时钟坏了!时钟到南桥的电压没输出,G41 南桥有两个时钟,不知几V正常,搞死人了,一下可以,一下又不行,!

网友:
北桥加焊一下

网友:
还是 北桥的 问题

网友:
兄弟们,解决了,故障在时钟,全板有时无时钟,有时有,有时可以开机,有时又不行,最后查到CLK PWRPG信号不正常,用表笔点测电压1.9到0.15乱跳,原来是南桥发出的,CLK PG信号中间被水腐蚀了,从南桥BGA底下飞线,到,时钟第一脚,OK马上3.3V稳定,开机!由于之前用手按南桥,北桥可以启动,以为南北桥呢,最后看图纸,慢慢查,终于找到了,R423电阻线路问题!

网友:
进水的确实现别急着动桥,昨天也搞了台同样的进水G430,就是信号线的问题

网友:
3V 5V动态电压没起

网友:
       应该是北桥也进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