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U-X CPU无时钟(假负载测)内存无时钟,不跑马,供电,PG复位正常

楼主(2010-09-02):
(无正文)

网友:
就是这块主板

网友:
这块主板的初始故障是点PWRSW测试卡亮一下即灭。后来查出是一个上管坏(D3008)如图:

换了上管后发现无复位无PG,无核心供电。怀疑是ADP3186坏,于是便换掉ADP3186:

换了ADP3186后核心供电、PG和复位均正常了。
现在上CPU假负载测不到时钟,也测不到内存时钟。
上真CPU,和内存。测试卡跑00
BIOS也刷过了,一时找不到维修思路了。
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补充一点:此板的整合桥供电实测得2V.

网友:
你压下桥试试,2v有点高啊 。

网友:
桥压过了。

网友:
没有时钟,检查时钟电路。把时钟芯片换了再说啊

网友:
测时钟供电是否正常,看时钟IC输出端是否有输出,及时钟IC的PG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时钟14.318M正常,PCI的33M时钟正常,AGP的66M时钟正常,全板复位正常,可是CPU无时钟(假负载测)内存无时钟,不跑码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时钟14.318M正常,PCI的33M时钟正常,AGP的66M时钟正常,全板复位正常,可是CPU无时钟(假负载测)内存无时钟,不跑码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主时钟14.318M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D:

时钟芯片损坏会造成部分设备无时钟啊。内存的时钟应该是北桥发过去的。CPU 内存 北桥 无时钟。

网友:
CPU 的时钟可以在时钟芯片旁 69X排阻上检查的到啊

网友:
假负载上测不到时钟的。。。。。找到相连的耠合电容另一端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要装上U才会有时钟的  内存6个时钟  测电压只测得到三个  因为另外三个时钟中间有串一个电容耦合了  所以你测不到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