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昭阳E43G 开机掉电

楼主(2010-09-02):
今接来同行昭阳E43G 按开机键屏一闪亮立刻从0.7A回到待机电流0.02-0.03A这里,先以为是屏高压问题,但卸了屏排线还是一样掉电,但电流件到0.37左右就回待机0.02,应该是屏高压的事才会电流变小了,,,,拆机取主板量各电压,V3.3,V5.0有,其他的没,应该有1.5的,但就没有 ,后来发觉1.5V,还有内存供电都对地短路了,把这两路电感开路,1.5V就有了,但通往北桥这边就是短路的,用电压发没作用,希望高手指教指教,万分感谢,《北桥GM45》

网友:
在1.5V电感后级加电烧一下,看能不能烧出来。

网友:
把北桥取下来 看看还短不! 不短就很好,要是还短 不就可以排除 查找出来了么

网友:
回2楼,就是加电1.3伏电流在2.73这里。板子是凉的,两个电源夹和线是热的。量北桥上的电容都是直通的、、、、、、

网友:
这台机子是集成显卡的,兄弟们,俺是菜鸟,快来帮忙啊。。。。。。。。。谢。。。。。谢谢。。。。。有谁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