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万用表检测大滤波电容电压

楼主(2010-09-02):
我是新手————请问大家如何用万用表检测液晶里的大滤波电容电压

网友:
你量测电容电压是为了判断它是否坏掉了吗?用万用表直接量测是不对的,要把两脚短接放电,如果你要判断它是否是良品最好是拆下来,用万用表量测它的阻值和容值,别忘了放电就好

网友:
拆掉后量正负极,阻值会慢慢变为无穷大

网友:
把电源板拆下来,电源插孔接上电源,万用表直流电压档(>310V),直接测量电容两脚。注意极性。
小心呀!不管开不开电源都有310V 左右。

网友:
楼上有的说,要放电,如何去放电啊!

网友(2011-09-18):
你说的是万用表直流档打20V,直接测量大电容两脚吗?也要注意正负极性吗?比如说,红表笔接正极,黑表笔接负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电压不用注意正负极吧,反了,电压显示负数吧。

刚才我量了下,万用表显示是无穷大的啊!

网友:
今天测了一个值不变是怎么回事,是拆下来测的。

网友:
用指针的话,先放电,用适当的欧姆档量就可以,先是导通然后慢慢变成无穷大,就说明是好的

网友:
电容不鼓我一般都认为是好的,没什么好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