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5580 series按看机键加电到0.03A

楼主(2010-09-02):
宏基Aspire 5580 series 插电源无待机电流,按开机键后电流到0.03A不动,怀疑后级有短路,查了一圈发现给显卡供电的电感对地阻止0.02欧,查其它地方都正常,有没有可能是显卡短路了呢?请高手指点!
显卡

网友:
应该没有短路,也许是某个供电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
阻值低了,一定有短路!你断开电感看是前端短还是后面显卡短路

网友:
显卡供电对地值低,正常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