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通用板替代原驱动板的问题

楼主(2010-09-02):
用通用板替代原装驱动板是否显示图像效果有差别?通用板显示效果没有原装驱动板好吗?用在液晶电视或液晶显示器上!谢谢!

网友:
没啥区别,就是程序换了

网友:
有些换板后效果会有差别的哦     一般跟板子/驱动   有关系
    液晶电视到是拆过几台   没改过板   不太清楚

网友:
通用的肯定没有原装的好,首先质量上就有出入。

网友:
通用的效果没有原装的好。

不过有些品牌机, 和组装的也差不多。

网友:
不会有多大的区别的,还要费好多的事,接不好后果会很严重的!

网友:
就我感觉,通用的比原装的差挺远的。

网友:
买一个好一点的通用的也一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