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DELL 老机器4150掉电后不触发!

楼主(2010-09-02):
昨天接一DELL 老机器,以为小问题,没在乎报价留机,打开后一看根本不脏,知识有点小毛毛,处理后装上了,问题果然出现了,按开关开机(此时待机0.15),机器进到WINDOWS 欢迎画面时掉电,突然掉电看待机电流为0,按开关无反应,等了10分钟还是没反映,加焊CPU供电,把风扇改成长钻,也不行!现在还是开机5分钟就掉电了,然后不加电,有时后等半天才能开开,问问哪位修过类市问题,知道下!谢谢!

网友:
靠io上方的u45 坏了 换一个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