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17寸纯平显示器加电机内有滴答声

楼主(2010-09-02):
熊猫17寸纯平显示器加电机内有滴答滴答声,像是继电器不停的吸合动作,电源指示灯也是一闪一闪的,我是个新手,不知该从哪里开始查,希望各位能指教一下。

网友:
打开看下估计是行管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断开主电源负载,如果不响了,说明主负载有短路元件。
否则查CPU及开关电源稳压电路。

网友:
有嘀嗒声说明负载有短路,重点检查行负载和二次电源。行负载重点行变和行管,二次电源检查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