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 MOS管巨烫

楼主(2010-09-02):
客户拿来一IBMR50,来时待机电流为0.02,按开机键无反应,开机键上有3.3V,我加焊了下H8,这下可好,插电不停的重启,紧靠保险F2后的8脚MOS管巨烫,板子上还有吱吱声响,也听不出到底是那个元器件在想,测量各个电感的阻抗也不对地,请教高手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隔离保护电路的Mos管吗?你看下H8有没连锡

网友:
肯定IO没有连,而且发烫的管子也没有坏,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我也遇到过这样的 机器。

网友:
把电源IC加焊一下,

以前有碰过"吱~"响的机子,是电感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