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测试单根灯管工具?

楼主(2010-09-02):
如何制作测试单根灯管工具? 大家来讨论。

网友:
找个单灯高压板。从12伏供电脚接个7805,然后从7805输出脚接10K 电阻到高压板开启信号脚。这样高压板通上12伏供电就能一根根的测灯管了

网友:
用5v高压板吧供电和信号接在一起就行了。。。好用还简单

网友:
去电子市场买个现成的,老板会告诉你怎么接的,大概十几元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