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630

楼主(2010-09-02):
dell630 出现以下英文
This computer system,#JGPG2X-595B,is protected bu a password authentication systm.You cannot access the data on this compyter
without the correct the correct password.
Please type in the system or admin is trator password and press(enter)
直接回车出现以下英文
Invalid password (press ENTER to retry)
3次以后 马上关机
不知道怎么破解这个密码

网友:
  没见过这种

网友:
邹哥是开机就出的啊,还是在系统的时候啊,恢复一下出厂设置试一下,或者清下BIOS呗

网友:
查了一下网上有算号器能算出来,可能论坛里的高手也有吧,或者查询dell他们也可以根据你的序列号能给你算出来密码

网友:
打dell售后
595B  算不了的

网友:
是开机 过DELL标就出了 进不了BIOS  CMOSA放电也不好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款现在进BIOS  所有选项不可更改  在BIOS里有小锁头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开机 过DELL标就出了 进不了BIOS  CMOSA放电也不好使
这款现在进BIOS  所有选项不可更改  在BIOS里有小锁头

网友:
1.打电话DELL索求密码
2.换超级IO 5025

网友:
换IO的话有可能和风险导致别的问题,最好还是用软件给算出来就得了,能不动硬件我感觉最好不动

网友:
用595B算号的试了一下,你这个算不了。前天我1525的也是有硬盘密码,顺利算出密码

不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遇到的进不了BIOS   可能输错次数已经锁了。 打戴尔售后吧
或者刷下BIOS 试试

网友:
DELL的密码不好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