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启动正常,进系统花屏!

楼主(2010-09-02):
一块7300显卡 启动显示正常,进入系统花屏,请问该从那下手维修?

网友:
GPU,显存,供电异常都可能会花屏的。

网友:
内存不好也会花屏的,驱动没有问题吧?确定是显卡的问题,只能一点一点的从电源显存和GPU一步一步的量啦。

网友:
系统驱动显卡供电GPU 显存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发到 显卡板块吧
用MATS 测试下啊

网友:
供电是正常的了,用软件测试一下7系列的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显存和CPU的不正常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7300显卡的通病就是GPU空焊

网友:
是不是电源负载能力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