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3T笔记本不触发寻求帮助

楼主(2010-09-02):
接修一台F3T笔记本!客户反映开机无反应!接维修电源电流指示0.17!手模南桥稍微烫手!测量主板上3个USB口!其中有一个USB中间数据线短路!其他两个USB接口阻值正常!估计是南桥挂了!网卡也拆除了还是老样子!请高手指教!

网友:
u口都短路了  那就换桥呗

网友:
这种是由于短路引起的,你南桥短路了,3M电压也肯定短路了,你把南桥取了再量一下电压看是否短路,若不短,重新做一个桥上去.

网友:
USB数据线短路了 那肯定南桥坏啦 把桥取下来,再测下,如果没短路了 ,就上新桥

网友:
别犹豫了,做桥就是了

网友:
十有八九,桥,摘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