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求证一下,SG6841到底能不能代SG5841?(结果终于出来了!)

楼主(2010-09-02):
接了台液晶,无电源输出。电源管理用的是SG5841,手里没有5841,只有SG6841,上网查了都说两者能代换,我查了PDF引脚确实一样,更换后发现输出不正常,5V输出是慢慢上升的,而且到了5V后电压一直摆动,没接驱动板,也确定输出整流部分无任何问题,光耦和TL431都换过了,头都搞大了!实在没招就问元件供应商,他说这两者不能代换。我是超级的晕啊!网上查了大把 的都说可以代换。我现在想想也估计是IC的问题,另外,6841也换了好几个了,可以排除IC问题。剩下来就应该是这两者不能代换的疑问了,想求证下,好让我死心。

弄了一天了,终于弄出来了!网上查LD7552也可以代6841,需把4脚的频率设定电阻改成100K的。手里正好有LD7552,于是把4脚电阻改好后通电,OK了!通电5V电压就很稳定了。12V因为空载有20多V的样子,很郁闷的是,在一次通电十多秒后竟然冒烟了!赶紧把板翻过来看才发现是高压部分的升压场管P607烧了,P607是(P+N)的场效应组合管,手里有P605,代用后再开机一切正常。真倒霉!又搭了个场管! ,估计可能是12V空载电压过高击穿了。这下就证明了一点:要么就是6841不能代5841,可兄弟们都说可以代,难道我买的几片6841都是有问题的?不会有这么倒霉吧? ,等遇到6841的坏机器一定要证实一下,要真是这批元件有问题了,我就得问候卖元件他全家了!可把我害惨了!~~~~

网友:
两者的启动电压是一样的吧?要注意外围阻容元件

网友:
我在网上到处都搜了,都口口声声的说能直接代换。我就是怀疑这两者的外围电路设计不一样,想求证有没有人直接代换成功过?

网友:
还没碰到相同的问题,LZ好了说声啊!

网友:
我是用5841代6841很多次都能成的 不必作任何修改

网友:
哥我是用6841代5841啊?或许是前者不能代后者,而后者可以代前者呢?根据我所查的资料好像5841的设计要优于6841。算是6841的升级型号吧。

网友:
直接代换,可以成功。你从换台,这芯片有很多新的都不好用。

网友(点评):
难道真的被你说中了?......

网友:
可以的,论坛里不是有人发布的电源芯片代换列表吗?没事的时候多到论坛里看看什么都有了

网友:
可以代换,我试过好多机子OK的

网友:
我试过好几种机型,是可以直接代换的(前者代后者,后者代前者都可以)

网友:
用6841代5841在优派机上通过,没问题。另外很多板空载5V都会波动的。

网友:
我的是空载波动大,接上负载更大,在2V到5V之间摆动。

网友:
肯定能代的,我都换过好几台了!包好

网友:
6841代5841,是肯定可以的.

网友:
6841代换5841是可以的,我修过很多了

网友:
网上查LD7552也可以代6841,需把4脚的频率设定电阻改成100K的。手里正好有LD7552,于是把4脚电阻改好后通电,OK了!

按你这么说现在改好后的LD7552就是6841了. 上机后正常也就是6841可以代换5841了,  用原来的6841直接换不行,那有可能就是6841自身的问题了.

网友(点评):
是啊,我现在已确定了,应该是我拿的这批6841有问题了,只是不相信拿了这么多6841都有问题,哎!~~我真的又要问候他全家了!~~~

网友:
6841问题还真多,我也遇到过有坏的,看来可能是供应商参假

网友:
呵呵肯定能代的,我全买的6841,

网友:
大家可以斟酌避免由液晶料件的管道去買6841
我曾連換8個都是壞的
會氣死人
換個管道買貨良率高多了

网友:
呵呵,看来还是要备新新的放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