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复位线路遇到的疑问

楼主(2010-09-02):
一块VIA的工控板,具体没型号,万用表实测从复位针RST#跑线经几个贴片电阻后连到灰线,这几个贴片电阻中,其中有一个另一端连到HDD-LED#的排针上,是这样的吗,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差不多吧,一切以实际跑线为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最好把你跑出来的线路画出来  这样人家才好帮你参考 同时也能增强你自己的记忆力

网友:
我现在是把基地当成我的记事本了,即可赚积分,也有空间,不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