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F700花屏,确认问题:屏坏!

楼主(2010-09-02):
机器显示竖线带彩色

以下是外接对比图:

我个人认为是屏坏掉了 屏型号LP154WX4 外接显示正常 花屏的时候 笔记本里面图像都能动 没有卡住  感觉是隔了层膜
会不会是屏线问题呢?碰到过这种情况的给我说说!多谢指教!机器是惠普F700  ~

——————————————————————————————————————————————————————————

多谢各位指教!
综合大家的讨论,屏坏的可能性最大。我尽快把处理结果发上来分享!

网友:
这种花法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貌似是屏的问题 先换张屏试试吧 总比做显卡容易吧

网友:
换个屏先试一下,如果还花,可能是屏线坏了

网友:
绝对是屏本身坏了。

网友:
应该屏坏,如果是横线有可能是屏线

网友:
有些人说得轻松,动不动就换屏,一块合适的屏有那么好找吗?先要排除是不是屏线的问题,然后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看看,最后再换屏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屏线处理后还不行就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吧!

网友:
LP的屏如果抖动的话一般是屏本身材质引起的.平时换屏一般都留几张破了但还可以看到部分图像的,像这种情况拿个破的换上去点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平常就是这样的,店里唯独没15.4的

网友:
154的屏是通用屏,换个141的屏上去试也可以,搞维修家里头好屏没有,破了一个角的屏总有的吧,这种情况总归是先换块屏去试下,又不是很复杂的事

网友(点评):
LP141坏屏一大堆 试了不行 直接白屏

网友:
感觉好像屏供电不足

网友:
这种花法,应该是屏有问题,或者是屏线有问题,不过还是认为屏坏的要能性大,最好换一个屏试一下。专业修本的,屏是应该备一些的。

网友(点评):
多谢指教,下次留意个坏的备用 嘿、

网友:
先换个屏吧,只有一个一个的排除

网友:
应当是屏坏了,,,,但最好还是用其它的屏来试一下

网友:
有时显卡空焊或者坏了 也会这样花, 这说不清楚 只能独一排除了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一例,看上去肯定认为是屏坏了,但是换新屏还是一样,最后加焊显卡搞定,显卡是7400的也就是630的。楼主那种可以先换屏试一下,要还是一样而且显卡是NV的,那就直接做显卡吧。。。

网友(点评):
就是因为我修过你说的这种情况,怕弄个新的却不是屏,所以来请教大家!

网友:
今天修了个这样的,是屏坏了

网友:
这个型号的屏好像太爱坏了,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貌似是屏的问题 先换张屏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