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10-09-02):
接手一ASUS F80S,开机有流,无显示。拆开后盖,发现固定散热片的螺母从板上脱焊了,散热片整个与显卡芯片完全无接触。估计显卡挂老。显卡上的硅脂干硬了,费劲的抠掉。坏事了,找不到显卡型号。求助各位板友,有知道显卡具体型号的不,告知一下哇

机器型号

两个窟窿处本焊有两个铜轴,脱焊了

显卡芯片,找不出型号。闷……

网友:
不一定挂了,有可能发热高虚了,拿下来重新植株再焊上去看

网友:
可能是脱焊了  加焊试下

网友:
唉,没人回,急啊!!!!

网友:
ATI的芯片加焊时上部温度不能太高 会直接短路了

网友:
费尽周折,找到了个型号,应该是正确的了: 216-0707009        好古怪的命名

网友:
你不考虑加焊一下试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