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PI945PL主板奇怪问题

楼主(2010-09-02):
盈通PI945PL主板来的时候是同行送来的,来的时候00看是CPU不工作,压桥什么的看都没反应,就把南桥供电的LM358给换了,换了还真跑码了,不错,感觉挺美的,反复开机号多次全都能过,就给送回去了,没多久他就给送回来了,说用他的赛扬2.8U没点亮,我就直接拿我的2.8点了一下亮了,在拿他的点就怎么都不亮,换回我的也怎么都点不亮了,郁闷,他走了我自己继续给他修吧,明明是透针的座子但是没思路也给焊了一下,无果。又把北桥给加焊了,但是还是一样的,把南北桥的所有供电全给再下来量了一遍,就是怕性能不良的件,没什么效果,把几个自认为不怎么好的管子全给换了,可是上2.8的U还是不亮,正好别人送一个3.06的CPU,于是换上试试吧,一换直接跑码亮机,重启开关机也都正常了,在多次上我和客户的2.8都不好使,大家能解释下是什么原因吗,我之前用2.8的也好使啊,为啥现在不好使了呢?在一个我怎么跟客户解释啊,他肯定会说是一开始可能就是U的事啊,

网友:
不跑码的时候,CPU供电正常吗?正常的话,可能CPU针脚有弯的和CPU接触不良。不正常说明别处有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EN信号部分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问题一般是时钟频率不对  也可能是BIOS坏

网友:
BIOS坏挑CPU吗?先让拿回去试试用吧,如果系统什么都正常的话也就无所谓了啊

网友:
有可能是U座子里的VID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