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电脑经常出现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0-09-02):
             我有一台DELL 2200,还有一台IBM T40,现在2台电脑现象一样,一开始出现进系统上面提示文件已损坏,请使用CD光盘按R进行修复,我重装了系统,一开始有用,用没有多长时间,关机重新开机又会出现这问题,我换了一个硬盘装XP慢装的,不是GHOST,装好了,用了一会现象还和这个一样,什么文件损坏,按R进行修复,我真搞不懂了,2台电脑全这样试过了,没有办法了,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
  插拔一下内存试试

网友:
如果在排除外设以外的话(包括,系统。)刷个BIOS

网友:
内存不良,在读取数据时出错,建议更换内存试试

网友:
换个系统重装。不行就刷个BIOS。

网友:
估计软件问题吧